M50华丽升级~e8435+9800mgs+8g内存+双硬盘

楼主(2014-08-14):
升级cpu到x9100,显卡到9700mgt,内存到4g,硬盘到西数黑天蝎.经过这次改造,这次终极改造的主要目标就是三个:1、显卡升级到9800mgs2、内存升级到8g(ddr2-800)3、光驱改造第二硬盘位
拆机改造有风险,动手能力差的朋友请慎重,关于设置回复可见的问题:鉴于太多小童鞋看帖不顶贴的不良习惯,没办法,对事不对人噻。。。用了大半天的时间才写成的这个心得,不能就这样沉底了,对吧!!奇怪的分割线噻、9800mgs改造升级心得及相关测试

首先9800mgs

gtx260m

解决不了温控失效的问题(风扇狂转),除非刷成g51的bios。但问题又来了,g51和m50(已刷成g50bios)的键盘键位不一样,如果刷成g51,会出现键盘部分失效的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换键盘!!g51的键盘,no
no ,根本没希望找到,而且就算是找到,也要改造模具(两者模具不一样,不能直接替换),so放弃gtx260那是必须滴!!事实证明,选择9800是很值的,先卖个关子,稍后解释。因为9800和9700(9650)有两个孔位完全不一样,所以上9800的话,必须改造散热模组

对比一下,看看9800的模组和9700的差别!!很明显吧,9800的导热铜管要粗很多,另外,9800模组的显存散热片是铜制,而9700的显存散热片是铁片!!这些不同,就导致9800的散热很美丽,至少不会比9700差,最终的测试成绩也是证明了这一点。

再对比一下9800和9700,明显9800要比9700大一截,主要是尾部和右侧

首先解决孔位问题。我是把散热模组直接压在显卡上,螺丝下面配合螺丝帽压紧组模显卡,使之成为一体,保证导热顺畅。接下来就是如何把这个组合体上到卡槽里面。完全拆散机器看来是不可避免了。。。。我拆我拆我拆拆拆!!噻,全拆光光了。。。呵呵呵。方才说9800的尾部和右侧突出了一些,右侧突出不碍事,关键是屁股那里放不进去,好吧,锯条上,如图位置,锯掉!还有那个小三角,也要搞定(感觉这个地方就

由于9800的散热模组的导热铜管比较粗,所以其尾部散热片部分也比9700的宽,*脏话*,玩我啊,我不放弃我不放弃我不放弃……(连续大声默念100遍)终于被我找到了解决方案。

钳子上,把模具的塑料散热格栅全都拔掉(就像拔牙一样),锯条搞平,加油,我塞我塞我使劲塞,ok,搞定,塞进去了。

至此,把9800mgs成功上到卡槽内!!还原cpu导热风扇部分(本狼狗用的gx03导热cpu和北桥;显卡用模组自带的相变导热胶

网友A:
支持改造,不过这个机器也有点老了,没有多大的意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改造,不过这个机器也有点老了,没有多大的意义了吧

机器是老一点,技术要不断改造,才有这一次成果啊!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独立显卡的机子,见得都是焊接在主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