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风扇狂转

楼主(2014-08-14):
风扇控制电路如何改才能不让主板识别到风扇id,又能保证风扇不狂转,高手给指点指点

Lenovo L-IQ45 MTQ45IK-LE Rev.1.0.pdf

网友:
本身风扇就没什么ID,你拔掉的线是风扇的调速线~~风扇哪来的什么ID

网友:
你那个风扇是三根线还是四根线的???

网友:
四根线的,蓝绿黄黑对应接口4321pin,我把绿线拔掉风扇还是狂转,蓝线拔掉直接不转了,2和1pin是供电脚

网友:
改了常转不行吗?反正散热的,

网友A:
把图纸上传下,我分析下!和IO有关系!

网友:
能买到4根线的新风扇吧

网友:
从BIOS中设置成智能控制,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图纸上传下,我分析下!和IO有关系!

图纸已上传,帮忙看下,麻烦兄弟了

网友:
你把电阻R382,干掉试试!是到IO的控制信号!

网友:
控制脚   到I/O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