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250 有黑边

楼主(2014-08-14):
定影和硒鼓都换了 复印和打印都是一样有黑边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在施乐3125上看到过,客户的鼓芯是有问题的,症状跟你一样,就是规律的黑边,鼓芯换一个然后清理干净上去就OK了 没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
还是鼓芯的问题吧

网友:
鼓芯的问题不用看都晓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在施乐3125上看到过,客户的鼓芯是有问题的,症状跟你一样,就是规律的黑边,鼓芯换一个然后清理 ...

谢谢了!我去买一个

网友:
很明显  鼓芯坏了

网友:
“定影和硒鼓都换了”,你换的应该是粉盒吧

网友(2014-09-18):
打印机没啥经验,来看看。O(∩_∩)O谢谢

网友:
看上去像是鼓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