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不触发 没有3v5v

楼主(2014-08-14):
接到一个dell m5010 独显amd 不触发 公共电压有。i0供电也有 是不是bios程序坏了?求教
不触发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bios 更新下看看

网友:
看下时序待机有没有3 5V啊

网友:
是不是35v芯片有问题

网友:
先确定3v 5v

网友:
修到一台一样的机器 芯片 1、6脚没电压 量到3V 5V_EN没信号发出 还没解决问题

网友:
一台一样的机器 芯片 1、6脚没电压
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