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电子围栏综合原理

楼主(2014-08-14):
一、智能型周界安防脉冲电子围栏统
  国际周界安防的最新概念是什么
  全新的周界报警系统概念
  ◇“阻挡为主,报警为辅”威慑和报警双重功能集于一身
  ◇安全性好、误报率低、威慑性强、可靠性高、适应范围广
  ◇无盲区、无死角、无漏洞
   系统主要功能有哪些?
  1,具有完整的,有明确分界的电子围栏,具有强大的阻挡作用和威慑作用。
  2,具有误报率极低的智能报警功能。
  3,备有报警接口,能与别的安防系统联动,提高系统的安全防范等级。
  电子围栏系统主要由那些部分组成
  脉冲电子围栏统主要由集脉冲发射,报警与一体的控制器、电子围栏二大部分组成。通常,电子围栏在室外,沿着原有围墙(例如砖墙、水泥墙或铁栅栏)安装,近端连接探测器。

  脉冲电子围栏统对工程商的优越性:
  1、对于周界系统设计而言,在使用了脉冲电子围栏统后,可以取消周界监控设备的设置,减少了业主的支出,使工程商在竞标过程中容易胜标。
  2、脉冲电子围栏统引入了"阻挡为主"的智能化防范的新概念,在技术上和功能上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为胜标提供了技术上的竞争优势,容易被用户接受。
  3、本系统结构可靠,使用寿命特长,使用成本(每年平均成本和维护费用)降低了,这对工程商和业主均有利。
  4、电子围栏安装调试方便,可降低施工费用,稳定可靠,使用寿命长,误报率低,基本上无需售后服务,故大大降低成本。
  脉冲电子围栏统的阻挡功能是怎样实现的?
  传统的红外对射、泄漏电缆或微波等系统,只具有报警功能,而没有阻挡功能。入侵者往往能毫无阻挡地跨越警戒线。也就是说,当有人入侵时,在系统发生报警之前,就可能已进入安防区域之内。这使事件处理可能复杂化。
  脉冲电子围栏统在防区的周边架设了一道电子围栏。如果有人企图入侵,首先看到挂在围栏上的"小心电子围栏"警示牌,给予心理上的威慑感。如果企图跨越当触及围栏时,便给予电击,使之退缩离开,且不敢再次触及。如果强行攀登,则系统发出报警。再则,电子围栏采用了带有弹性的挂线杆。当入侵者企图跨越时,挠性的围栏不给予支持力,使入侵者无法跨越。这就是电子围栏的有效阻挡功能。
  脉冲电子围栏统的电脉冲对人身安全是否有保障?
  脉冲电子围栏统虽然脉冲电压达6000-10000V,但是脉冲的重复频率极低,每秒仅1次。脉冲的持续时间≤0.1秒。脉冲最大能量5焦耳,脉冲最大电量2.5毫科伦。由此可见,其能量很小,不会伤人,仅给予入侵者较难受的警告,动摇其攀越围栏的能力与动机,达到了安全阻挡的目的。
  脉冲电子围栏统的报警功能是怎样实现的
  传统的红外对射报警系统,只要有人或物经过警戒线时,就会发生报警。猫或狗等动物经过时,照样会报警。因此,不该报的也报了。如果遇到暴雨、浓雾等恶劣天气,系统失效,该报的又不报警。
  新型的脉冲电子围栏统具有区分偶然触及和强行侵入的功能,如果有人不当心而触及围栏,或其它物体(如树枝)瞬间碰及围栏,因为这不属于真正的入侵,系统具有鉴别能力而不报警。只有当入侵者强行入侵,攀越电子围栏时,造成系统断线(开路)或持续碰线(短路)时,会发出报警。因此,脉冲电子围栏统的报警具有智能功能,该报则报,不该报则不报。误报率极低。
  二、电子围栏使用及安装注意事项
  电子围栏的安装方式好坏直接关系到其运用是否正常,同时也关系到对于其他电器设备的正常使用,所以至关重要。
  在安装电子围栏之前必须注意如下事项:

  1, 为了降低触电危险,请服务人员不要在电子围栏工作的时候去弄警告牌,也杜绝其他人员随意移动警告牌。
  2, 不要使用损坏了的导线,特别是带有尖刺的电线,以防伤害到人畜
  3,在给免维护铅酸蓄电池或则其他干电池充电的时候,请先将电池取下来再充电,严禁直接在电子围栏上给蓄电池充电,这样会导致蓄电池以及电子围栏主机损坏。
  4,不能将两台电子围栏主机给同一套围栏供电,这样会因为电子围栏主机发出的高压脉冲不一致而导致主机损坏。
  5, 严禁自行修改电子围栏主机内部电路,或更换电子元件,这容易导致机器故障或对人生造成伤害。
  6, 严禁在雷雨天气接触或靠近电子围栏,以防雷击事故的发生,对于所有电子围栏,无论防雷与否,都必须严禁此条。
  7,告知所有管理围栏的人员如何切断电子围栏主机输出,以防紧急事故的发生,另外在电子围栏主机显眼处放置如何切断电子围栏主机的操作指南-
  8, 严禁擅自使用市电转 12V 直流电的适配器给主机供电,这样容易因为适配器本身故障导致主机输出电压过高,发生绝缘故障。
  9, 在安装好后请确认主机是否工作正常,主机开机灯亮则说明已经正常工作,请放心使用。开机后严禁去接触围栏。
  10, 严禁婴幼儿,孕妇触摸电子围栏,无论有无条件,必须防止此类人员接近电子围栏,否则不能安装此类设备
  11, 必须在电子围栏主机旁防止显目警告标示,在围栏处放置警告标示。
  12, 接地必须可靠,夯实,接地系统必须远离生活区。
  13,严禁私自拆除电子围栏主机,严禁私自更换元件,发生问题及时联系供应商。
  三、电子围栏的技术问题汇总
    A、外界干扰对电子围栏的影响
  小动物分两种,一种是飞禽类,由于飞禽类动物落在电子围栏上处于悬空状态,不会导致围栏电压泄露,所以不会报警;另一种走兽类,当小狗等小动物爪子碰触到围栏时,由于对地产生电压差,会对小动物产生电击感,小动物会因为疼痛而逃跑,由于电子围栏脉冲主机上有报警延时设置,一般延时3秒才会报警,会把此种情况过滤到,不会产生误报。此报警延时参数可以设定,从即时报警到5秒延时报警,可灵活选定。此外由于奥脉电子脉冲探测器采用数字化芯片控制下的电容放电技术,主机通过检测周界围栏上电压泄漏情况感知报警的。围栏上正常的工作电压是700--900V或4000--8000V,而脉冲主机检测的报警电压出厂默认值是750V或5000V,当周界围栏受外界影响,导致电压泄露,泄漏到5000V报警线以下时会产生报警输出;泄漏情况在5000V以上不会报警。所以一般的小动物,绿化树木等外界干扰,在报警线5000V的情况下,不会导致误报产生。
  天气对电子围栏的影响。如果因为天气情况,特别是极端天气情况,我们可以调节报警电压,减少误报。
  B、电子围栏安全性
  1、 技术角度
  虽然电子围栏的电压在5000V至8000V,对入侵者的威慑感很强。但是,能否对入侵者造成伤害关键看电流和脉冲电量的,一般而言,传统监狱用高压电网的单个脉冲电量为40毫库伦,而电子围栏的单个脉冲电量只有2.5毫库伦,相差将近20倍。同时电子围栏的脉冲电流在一秒的脉冲周期中,峰值为300毫安,持续时间只有1.5毫秒,非常短。而传统高压电网的电流在10安培以上。所以就单个脉冲而言,电子围栏的能量仅仅可以达到威慑感,而不是伤害,是安全的。同时,若有人因过度紧张而爬在电子围栏上,会造成电子围栏短路,此时,若是传统高压电网会粘住入侵者,给入侵者造成持续打击,而电子围栏则会在1秒钟之内发出报警,同时电子围栏的电压会变为0,脉冲主机会停止电压输出,不会对入侵者造成持续打击。
  同时电子脉冲探测器有高压和低压两种输出模式,高压有电击感,低压没有电击威慑感,两种模式都可报警。若担心高压模式造成误伤,可选用低压模式,此时是最安全的。
  3、如何与报警系统联动
  脉冲主机报警时,输出的是一个纯开关量通断信号,可以直接与安防行业的各种报警主机(如CK236、CK238、VISTA120等)连接实现报警联动,同时也可以视频监控系统、110报警等其它安防报警系统实现联动。电子围栏防盗系统有配套多路报警器设备,通过配套设备完全可以形成一个完成的周界安防系统,满足不同用户不同安全等级的需求。
  4、接线技术汇总
  ① 一个防区为一个串接回路自发射部分到前端围栏,再到接收部分,必须串联,不得并联,不得分支。
  ② 导线跨越交叉处,必须使用耐高压导线连接,以免造成导电或短路等现象。
  ③ 导线与导线之间,导线与金属导体之间,均必须有足够的空间间隙。
  ④ 系统应有良好的接地系统,接地点与电力线路的接地点应分开,接地电阻应小于4欧姆。
  ⑤ 合金导线之间的连接,可采用二种方式。
  一是用自身缠绕法连接,接头应绕紧,不少于五圈。
  二是用线线连接器连接,先将需连接的两导线头,穿入连接器中,再用钳子将导线压紧在连接器中。由于压接不一定很紧,可能有松动,所以还需将二个头分别绕在自身导线上,缠绕必须贴紧被缠绕的合金线,缠绕圈数不少于5圈。
  ⑥ 应避免不相同的金属线。因为不同性质的金属连接在一起,会有电化学反应造成腐蚀,故耐高压绝缘线的内芯和合金线的材质必须是同种材质。
  5、特殊场所的安装技巧
  A.如何安装电子围栏的门
  在电子围栏系统中,门是最薄弱的环节,因为门是经常运行的物体。门的设计要注意导线与门框本身的电气接触,要设计成不影响门铰链的动作。
  B.地下安装如何布线4
  电子围栏要地下布线时,应选用额定电压15KV的高压绝缘导线,穿入绝缘穿线管。其中带正极的导线和带负极的导线分别穿入不同的绝缘管。高压绝缘线尽量不要有接头,应尽可能避免高压绝缘导线的接头。因为地下通常较潮湿,接头处很难保持良好的绝缘强度。如果避免不了接头,应加强接头部分的绝缘度。例如采用硅橡胶包封,或者把接头转向地面之上。

网友:
安装这个东西周围最好不要有树木花草,不然装好后,天天报警!

网友(2015-06-13):
好东西呀用处多多,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