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本子,进PE蓝屏

楼主(2014-08-14):
一DELL本子,进入PE 蓝屏,用U盘PE进蓝,用光盘进PE 也蓝。想给人家做系统来着,没有法子呀,求大神提个方法或者思路,得给人家解决问题呀

网友A:
蓝屏代码是什么?下个最新的win7、win8PE试试。(如晨枫u盘启动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屏代码是什么?下个最新的win7、win8PE试试。(如晨枫u盘启动工具)

有这个可能性

网友:
可能是桥问题,什么的,,,

网友:
换个内存  硬盘 试试

网友:
扫描硬盘看看
好有内存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现在能正常使用,就是不能装系统,哪儿随便给人家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屏代码是什么?下个最新的win7、win8PE试试。(如晨枫u盘启动工具)

用的是大白菜。还有光盘里PE,都是新的

网友:
备份原系统,然后挂在别的机子上装

网友:
应该是板子的问题,查一下电压

网友:
看看 硬盘接口吧

网友:
硬盘模式换了吗

网友:
什么时候的机子啊 什么型号

网友:
内存问题吧。

网友:
硬盘的可能性很大啊   换个试试   或者去掉啊

网友:
用的是什么版本的PE

网友:
换光盘试试啊

网友:
建议加焊南桥吧。

网友:
硬盘SATA模式要改成IDE或者ACTIVE,等等,不能是AHCI,这个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