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4-08-14):
今天收到台K40A 不能进系统,同行的机器 直接丢下来了,先拿自己硬盘做了系统还是进不去,显卡北桥全加焊过了,还是没用,刚好手上有片一样的K40A主板,直接换上,还是进不了,我顿时头昏了,求指点,自己的K40A主板加焊过北桥

网友:
你确定电容没有鼓包吗?再就是刷个BIOS

网友:
有硬盘模式的

网友:
仔细检查声卡网卡 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你自己的主板是好的吗?

网友:
如果主板是好的 设置bios  硬盘    或刷bios

网友:
是停留在什么地方就进不去了呢

网友:
他的主板和你的主板都进不去系统那就得考虑其它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