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4从适配器不开机到待机0.30再到开机有时暗屏

楼主(2014-08-14):
               今天来个高端大气点的帖子。(精华有木有?)  版号dv14。 说是进水上家拆开洗刷刷过。进入正题:
插上适配器待机0.3.  不正常。   点开关不触发。3V5V都没有。在插上电池可以正常开机。直接AC模式查条件。  供电,线性,开启都有。感觉是滤波问题。直接抓波。发现问题。如图: 当时没拍下来,自己差不多画了个。

5V下官G级保护了,直接换了个滤波电容,如图:

在来抓波.如图:

正常。
现在来解决待机0.3的问题了。插适配器待机0.30,摸了下南桥非常烫。南桥坏了?不应该!应该是有什么电压先出来了。直接查转换。发现问题。有一组转换都出来了,坑爹啊!就是这一组。如图:

SLP_S3#为高时才转换呀!待机为什么还转换了?真的是南桥吗?查一下把。SLP_S3#为底。3脚为什么还为高?复合管坏了?换一个再说。如图:
换了这个管之后待机正常了!终于修好了。装机。开机,进系统。再关机上电池可以充电。再开机发现暗屏了。(无力吐槽了)
  开干。暗屏时LCDVDD是有的,1.2脚也有19V    测开启时发现电压不够。不想麻烦了。直接飞线!如图:
求上正式维客!

网友A:
这帖可以上精华了,支持楼主,多问题多故障,还是比较认真的

网友:
这速度一天能秒多少机子啊

网友:
楼主威武,这问题修的速度这么快,基本功扎实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算是秒杀了  给力  可惜我没法把你加精华,我没权限啊

网友:
不错!学习啦!要多多发这样的贴子!

网友B:
这么大的待机啊,短路了啊

网友B:
  开机芯片有问题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芯片有问题没

看帖认真看哦,有灌水嫌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待机啊,短路了啊

看帖要认真。谢谢!

网友:
对波形还不太懂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很好!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C:
直接AC模式查条件。  供电,线性,开启都有。感觉是滤波问题。怎么讲?

网友D:
难道我没有画好吗?画的那么逼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AC模式查条件。  供电,线性,开启都有。感觉是滤波问题。怎么讲?

看帖要仔细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难道我没有画好吗?画的那么逼真!

我修同行,一天从早到晚不停的修 但修的数量虽多 但不深入 平时只用万用表 一般只查供电 对于信号 就用电压值大体判断一下 对于本子上一些测点的波形 不是太了解 楼主画的那个波形 一看还是能 看清楚的

网友:
楼主用什么牌的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修同行,一天从早到晚不停的修 但修的数量虽多 但不深入 平时只用万用表 一般只查供电 对于信号 就用电 ...

呵呵。 现在开始忙了。所以没有详细的说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帖可以上精华了,支持楼主,多问题多故障,还是比较认真的

可是还没精华。。。版主都抱媳妇睡觉了吧

网友F:
正式维客 还是要慢慢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正式维客 还是要慢慢升的

戳。  我换了东西就自己下来了!  ╮(╯▽╰)╭  不知道啊。早知道就不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戳。  我换了东西就自己下来了!  ╮(╯▽╰)╭  不知道啊。早知道就不换了!

你换的啥啊,级别可以在升啊

网友G:
表示遇到过这样子的,待机时电流0、4左右 南桥巨烫, 我也测量到这个3 5V转换电压。它是不管3V还是5V转换出来的都是1V的电压可是G级就是没电压,转换管换过了。唉  修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表示遇到过这样子的,待机时电流0、4左右 南桥巨烫, 我也测量到这个3 5V转换电压。它是不管3V还是5V转换出 ...

恩。南桥也用转换电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换的啥啊,级别可以在升啊

换的是40倍放大器。  精华,原创在哪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换的是40倍放大器。  精华,原创在哪里?

我之前兑换个40倍放大镜  我又兑换个45x倍的 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兑换个40倍放大镜  我又兑换个45x倍的 了

那个40倍的用的如何。我兑换的那个车子太坑了。一个遥控可以控制2个车子

网友H:
不错,对我来说这个已经太高的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40倍的用的如何。我兑换的那个车子太坑了。一个遥控可以控制2个车子

呵呵  遥控车是一样的 肯定也可以控制啊  40倍的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对我来说这个已经太高的手了

我只是新手啊!高手在旁边。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啊

网友:
楼主辛苦了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绝对的给力。修机给力,更给力的是。第一次看到帖子上有手工绘画

网友:
示波器 蛮不错的

网友:
不错的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
我一台机器,跟你的故障 不一样,我的是不出集显电压。

网友:
给力呀 ,直接秒杀

网友:
为什么5V滤波电容有问题 电池可以开机。小生不懂 求楼主赐教

网友:
正解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有时暗屏?只有4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