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重启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4-08-14):
    XP系统死机了,电脑就自动重启,不少使用XP系统的朋友都有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XP系统重启呢?今天U大侠小编就和大家说说解决XP系统重启的方法吧!

XP系统

  1、“资源管理器”崩溃时自动重启

  我们先了解一下“资源管理器”崩溃是什么,就是桌面图标、任务栏无法显示,鼠标消失,不能使用Alt+Tab组合键切换窗口等等,解决“资源管理器”崩溃的最好办法就是让电脑自动重启。 首先打开注册表编辑器,依次展开[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 ]分支,在右侧窗口找到“AutoRestartShell”键,如果没有可以自己新建一个,并将其值修改为“1”,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设置就可以了。

  2、系统死锁时自动重启

  首先点击“开始→运行”,键入“REGEDIT”并回车,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到并展[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rashControl ]分支,在右侧窗口中找到“AutoReboot”键,没有的话自己新建一个,把它的值修改为“1”。接下来退出注册表编辑器再重新启动一次计算机,以后系统死机时就会自动重启了。

XP系统重启的原因及解决方法udaxia.com/wtjd/818.html

网友:
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