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 M LX V2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4-08-14):
修P5G41T M LX V2 无cpu供电维修  查电源ic的工作条件都正常 果断换掉芯片 再次上电还是没有cpu供电 只好再次仔细查外部电路 测得有三项供电的下管的G级有电压 第四项没有 将次驱动芯片up6281b8芯片跟换后 再次上电 cpu供电正常了 主板点亮

网友:
楼主,有up6218b8芯片资料吗?

网友:
不错不错  认定了就干

网友:
有  手上 7 片了  无CPU 供电  马上 换掉 试试

网友:
ASUS点位图里的 UP6281

网友A:
楼主!直接将从电源管理芯片拆掉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直接将从电源管理芯片拆掉行不??

不行的,这样会影响主电源管理芯片本身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