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液晶显示器之LED升压板参数简介

楼主(2014-08-14):
                                                                              升压板参数

M24HW01    AUO       13串16并       42.9V        320mA     20mA         13.73W       双10PIN : -4   +2   -4         7083-
  屏型号       屏品牌     LED排列        电压(V)  总电流      串电流         功率                   接口型号                   接口类型

简单说明:1:13串16并的13串是指13个LED串在一起叫13串        这样的串有16个叫16并。
                 2:电压42.9v是指让13个发光二级管都能发光的电压(一般来说:LED背光的设计是每个发光二级管需   2.7V--3.3V的电压)
                 3:串电流:20mA   是LED每一串上所需的电流量。LED背光的亮度主要是决定每串上的电流的大和小。
                 4:总电流(320mA)=串电流(20mA)X16并
                 5:攻率(13.73W)=42.9V X 0.320A
                 6: 接口型号     双10PIN : -4   +2   -4
                 以上是指10PIN接口(一般都是扁排线的)有两个 。有2个供电端(连在一起的)。8个反馈(通代升压板可全连在一起接地)的排列。这样的排列有两个叫双10PIN 。因为是24寸的所以需要上下两个灯条点亮才行。   当然现在的24寸或稍大些尺寸的已都用侧面的一条LED灯条就够了!灯条短了。成本也低了。原装LED灯条很贵的。

        学LED液晶显示器和液晶电视的LED背光部分的维修基本知识的理解是基本也是关键。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
直接教别人怎么分清led接口 电压

网友A:
      维修的一种境界是:
用不是理论的理论去维修(不要太理论).即把复杂的电路原理先简化(框架),好理解了,再去分析整个原理。你会觉得很好懂。这就OK了。

用不是实践的实践去维修。(我们不可能要修的都去实践过。所以别人的经验就非常难能可贵了)

网友:
说半天没看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维修的一种境界是:用不是理论的理论去维修(不要太理论)。
                                  用 ...

想要达到你这种境界,需要什么程度的理论与实践呀?恐怕不好把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要达到你这种境界,需要什么程度的理论与实践呀?恐怕不好把握。

           既然是境界是永远达不到的,但如果你遇到了一个设备的电路。不管你以前碰过还是没碰过。不管难和易。你都能试着分析它的电路和维修。那离这个境界就不远了。
     再比如你会修彩电。一看冰箱的电路你也会修了。这是比较低的境界。再比如你会修笔记本。液晶电视你也会修了。这是相对高的境界。  说境界其实也说明一个道理。电路和电路是相通的。是一种理念而已。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境界是永远达不到的,但如果你遇到了一个设备的电路。不管你以前碰过还是没碰过。不管 ...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正所谓人会一种技能不易,但遇到其它事物会举一返三,触类旁通的则更难!这就是你说的一种境界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正所谓人会一种技能不易,但遇到其它事物会举一返三,触类旁通的则更难!这就是 ...

    你这句话。可以这样说:     正所谓人会一种技能容易,但遇到其它事物会举一返三,触类旁通的话这就是我说的其中一种境界!

    先到这吧。不然有人会说我们是水军的。开个玩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句话。可以这样说:     正所谓人会一种技能容易,但遇到其它事物会举一返三,触类旁通的话这就 ...

看来您确实是高人!不仅是维修界的,还是武林中的!要不怎么叫“武林推手”呢!加个好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