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10

楼主(2014-08-14):
          原装BIOS,掉电问题

DELL M5010 DG15 AMD 09913-1 duxian yuanji(1).rar

网友A:
你的意思是 这个BIOS解决掉电的问题 还是这个BIOS会引起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 这个BIOS解决掉电的问题 还是这个BIOS会引起掉电

解决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