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1G从不亮到花屏。。。。。

楼主(2014-08-14):
这个机器刚拿到手的时候电流跑到1.3几不亮, 网上有人说CMOS电池没电会导致不亮!拆了机器一量CMOS电池果然没电!拿了一个新的装上去一点亮了,喜闻乐见 装机器。装完没点多久花屏了,只好又拆开来。总之现在显卡、北桥都做过了,CPU《AMD》 内存也换了,连BIOS都刷过了,维修三部曲已过,现在涛声依旧,没招了。请各位大哥给点意见吧!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显存呢动过没

网友:
显存吹过,这个显卡有八个显存

网友:
显存没供电也会花屏

网友A:
修过显卡跟原来的现象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显卡跟原来的现象一样吗

是的,外接一样花。

网友B:
显卡是换还是重做?有时重做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是换还是重做?有时重做不管用

师傅是说显卡已经坏了,现在已经发货还没到   ,  我就是奇怪只是换了个CMOS电池而已,怎么后面显卡也坏了

网友:
那估计显存可能有问题咯

网友:
这个还是要实际找问题的

网友:
加焊显存试试。

网友:
花屏做北桥,CPU干嘛??围绕着屏,屏线,显卡,显存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