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理解的问题

楼主(2014-08-14):
一台联想独立 G470.主板有四个U口,其它三个能用,另外单独一个接线的U口,插键盘能用,插鼠标怎么都不能用,换过鼠标,换过线,南桥做过两。怎么该怎么该。再不行只能一锤子了

网友:
狗屎一样的问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哪位大神遇到过这个?

网友A:
看U口连接的2极管和电感。电容

网友:
不大好修啊

网友B:
有三个能用不就可以了。

网友C:
有没有外接一个USB接口试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U口连接的2极管和电感。电容

没有装其它零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三个能用不就可以了。

用当然是可以了,但是客户的机,他一定要这样,你有什么办法,确实是你自己没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外接一个USB接口试过...

言下之意是怀疑U口?会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U口换一下试试呢

网友E:
不会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pe里能用吗

网友F:
换个接口,不行的话 那就一锤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装其它零件啊

主板电路中的U连接原件

网友:
U口会有这种问题吗,键盘能用,鼠标不能用,你自己也不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是系统问题吧

这种低级的错是不会犯的

网友:
一样不能用

网友:
不是啊,是普通的2.0的

网友:
系统和驱动排除过?

网友G:
换个U口试试,接触不良。

网友H:
没碰到过 ,解决了没

网友:
驱动问题吧。

网友I:
驱动问题吧。你重做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搞

网友:
这是有强迫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鼠标不能用的时候亮灯吗 5V电压够吗 排除供电问题后再查一下数据线路有没有生锈 不良的地方

这都看过啦,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个U口试试,接触不良。

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K:
接到别的USB线路上看看

网友L:
遇到这么挑剔的客户 也真没办法啊

网友M:
不奇怪,见过几次,不过没时间研究

网友M:
直接换那个线吧,我又一次一个DELL就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N:
供电正常吗,鼠标的用电负荷比U盘要大点,查下滤波电容

网友:
是啊,好修就不用在这里求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接口,不行的话 那就一锤子吧

接口已换啦,准备买锤子中

网友:
直接把硬盘都换了做的新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碰到过 ,解决了没

还没解决,在等大神呢

网友D:
朋友,有没有看贴子啊,就这么回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I:
驱动问题吧。你重做一下系统试试。

已经换过硬盘做的新系统了

网友:
客户明显有强迫症

网友:
引用 网友K:
接到别的USB线路上看看

换到别的USB上是可以用的,问题肯定不在线上,也不在U口上,。再加一句,你真的无处不在,基本上任何人贴子里都有你的身影。

网友:
引用 网友L:
遇到这么挑剔的客户 也真没办法啊

但是肯定是主板有问题,是自己没找到,也不能怪他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奇怪,见过几次,不过没时间研究

不会是板层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直接换那个线吧,我又一次一个DELL就是这样的问题

线和Uk口都换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供电正常吗,鼠标的用电负荷比U盘要大点,查下滤波电容

这个有建设性,不过刚刚也换过了,不行

网友O:
ec边上的存储器资料掉了、上次遇到一个e40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P:
usb接口,供电,D21没装不管。。。换个接口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朋友,有没有看贴子啊,就这么回复到

你键盘能用,鼠标不能用当然系统有问题的可能性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键盘能用,鼠标不能用当然系统有问题的可能性大了。

NONONO,今天发现一个问题,手压着触摸板就可以用了,不会出现那种情况,现在正在寻找问题中

网友:
引用 网友O:
ec边上的存储器资料掉了、上次遇到一个e40也是这个情况。

你指的是EC资料?影响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P:
usb接口,供电,D21没装不管。。。换个接口试试?

换过了的啊

网友:
呵呵,可能是供电有问题哟

网友:
插上鼠标什么的 看看供电5V  或者直接 飞5V给他在说

网友:
接口问题吧,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三个能用不就可以了。

改装个hub集线器到里面不就好了    百分之百好使

网友:
换的 有的不一定是好的   可能没换好吧

网友:
问题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为了一个U口去换南桥,楼主高人啊!值得吗?风险还大,你要是换的不显示了就蛋痛了!~

网友:
先排除供电,然后看数据线到桥,看看USB的时钟,以及外围的电阻

网友:
老的台式机主板,有的USB鼠标能用,可是USB键盘不能用的,那是BIOS数据里没这个功能
你现在鼠标可以用,那USB接口数据线直到南桥都正常的,
应该是数据出了问题或者说是I/O设置出了问题
BIOS是基本输入输出股管理

网友:
如果这一个USB不能用  请不要老认为问题在它上面   回头去修那三个能用的USB 那三个USB里有不正常的  但表现出来正常   去找其它三个能用的问题  修好了  这个不能用的自然就能用了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接口问题

网友:
是不是连接主板接口的地方,看一下l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