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5081P 联想g450 EC_ON信号没有 请教

楼主(2014-08-14):
联想G450 进水  清理后有待机 不触发
3V 5V正常
开关17v待机有
按下开关 ec 的ON_OFF信号 有跳变
EC本身的ACIN信号有3.3
EC AVCC有3.3  +3Valw 有3.3
时钟32.768有
就是按下开关 EC不发出EC-on信号   EC芯片更换了一个 现象一模一样

请高手指点  EC_ON发出 还需要满足那些条件  应该查哪些地方

网友:
耍bios啊 ,ec条件不正常

网友:
还得按仁宝的上电时序来呀,顺着找

网友:
ec_on不是关键啊。。rsmrst测了吗,ptnout呢?南桥的8大条件呢

网友:
你看下图ec_on有啥用?

网友:
如果开关信号进了EC的话,那EC那部分的可能性大点,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对着图查线路。

网友:
EC是否带程序。

网友:
看看EC-ON这个信号发到后级的哪里去,再看看后级有没有问题,也可导到发出的电流瞬间被化解掉了呢,当然EC的工作条件也应当找,开启电压有,但其他的都正常吗

网友(2014-09-14):
EC 发信号给南桥了么  查下输出  没出来就是EC 问题 。出来了看看SLP_S3#出来没  没有S3就是南桥不行

网友:
换代程序的开机芯片,我修过E430的机器,换了就好。

网友:
如果再不触发的话,就和南桥有关系了哟

网友(2014-10-15):
你确定按开关on/off#有跳变么?开关电压估计不是3.3吧?若是这样的话,你拆掉d14这个二极管,然后短接on/off#,应该就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