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51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08-14):
acer 4351 第一次开机,一切正常,电流,1.25左右。关机再开。电流上到,1.8左右,就掉电,然后自动重启,如此反复。机器,再放半个钟头。又能正常开。一关机或重启就不行了。
自动重启

网友:
这个冷机能开,热机不能开,电流到1.8A,是不是过流保护了

网友:
看下后继电路是不是漏电呀

网友:
有没可能是过热

网友:
温度高不高 哦 可能是温控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