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键盘无法识别

楼主(2014-08-14):
Y470  键盘无法识别,键盘已在其它机器上测试是好的,还换了键盘也不行,外接USB 键盘,BIOS下面可以使用, 但是在选择系统项的时候,USB键盘就无法使用了,导致系统进不了!都不知道如何下手,这样不认键盘的!键盘供电有标识吗 ?

网友A:
接口有没有进水,氧化....

网友:
楼主是不是说本子自身键盘及外接USB键盘无法识别或无法使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有没有进水,氧化....

接口没有氧化

网友:
bios 装入默认设置 键盘由EC管 看看有没有生锈

网友:
看usb接口有点不    有电不行就干南桥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电源管理坏了  换一个试试 相连的东西拆了

网友:
io     先刷个BIOS  看看

网友(2014-09-13):
直接换 键盘试  还不行看接口氧化没有  在就是EC 问题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刷BIOS试试

网友:
你外设USB也有问题 还不干南桥更待何时??????

网友:
你可以在外接USB接口上插其他USB接口的设备看是否能行不,行的话那就系统,BIOS,I/O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E530C BIOS下 内置键盘可以用,进系统不能用,换EC换键盘刷BIOS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