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014 卡LOGO

楼主(2014-08-14):
开机自检滚动到一半 卡住了  CPu 内存 网卡 都排除 依旧

网友:
COMS放电、刷BIOS

网友:
这不好弄上次遇到过戴尔也是你这种现象什么都换了。最后放弃了!

网友:
BIOS 芯片也换了

网友:
先外设,后南桥

网友:
外设指 声卡 网卡等

网友:
可能是硬盘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bios   先排除硬盘在耍  bios  都不行    干  干  干  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