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A78L-M LX,通电没显示《请教,,35R1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4-08-14):
ASUS M5A78L-M LX,开机没显示,没CPU电压,查EN,只有1.8V,没点位,只好跑线,发现A点电压有1.8V有时会有跳变,跑着着,发现A点变成了2.8V,开机有显示了,不知是不是35R1有问题,上网又找不到这35R1的资料,请问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有其它可以代换的吗?请问那个有ASUS M5A78L-M LX的点位呀?淘宝也没有呀!!!

网友A:
你跑到这个个产生VDDA 2.5电压的小五脚芯片。

网友:
你们说的是什么东西,我都完全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跑到这个个产生VDDA 2.5电压的小五脚芯片。

请问有代用的吗?我查35R1,什么也没查到

网友A:
5脚有2。5V电压就正常啊,估计不是他引起CPU供电开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5脚有2。5V电压就正常啊,估计不是他引起CPU供电开启啊,

因为我一开始测的时候电压是1.8V,量着量着不知为什么就变2.8了,,请问这东西如果要买,是买什么型号?

网友:
这个好像是S7-00   你去问买芯片他会告诉你的,

网友B: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产生VDDA的芯片叫什么名字?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一个输出VDDA2.5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产生VDDA的芯片叫什么名字?

UP7707    V星主板上面也有,你可以找V星上面的图纸去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UP7707    V星主板上面也有,你可以找V星上面的图纸去看

UP7707的图纸我看过,脚位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一个输出VDDA2.5的芯片

3v转2.5v用的小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