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G31开机就长鸣

楼主(2014-08-14):
联想主板G31开机就长鸣,诊断卡D0,CPU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什么都不用试一下,再一 一加进去

网友:
IO坏了,还是内存条及槽这里有坏的?

网友:
看看CMOS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换内存  检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看看主板背面 CPU到北桥有无腐蚀断线痕迹

网友:
换内存 换coms

网友:
这个联想的G31有2大常见问题:
1 CPU到北桥的AD先断。
2 南桥坏。
楼主可以先看看这2个问题

网友:
长鸣是内存相关的问题啊,先换内存看看

网友:
这个板子通病是CPU座背面断线

网友:
先裸机,再一个个加件试,比较好找点,况且长鸣的话一般都和内存的关系较大

网友:
遇到同故障换I/O无果刷BIOS也没用。本想换南桥的,客户不想换。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 最后怎么秀好饿呀

网友:
应该是通病那个板子吧,CPU座子下面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