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7H55-M LE跑d137

楼主(2014-08-14):
这段时间修华硕1156的板子,修到一些很奇葩的故障,有个跑d137的代码,而且有一块板还跑过这个码后掉电然后再跑D0,再跑d137,如此反复。。。,不知道怎么修,型号是P7H55-M LE,由于文件限制上传不了图片,还有跑1d60代码的,查了系统管理总线正常,内存各信号也正常,没辙了,特来迅维取点经,,,谢谢各位同行啦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A:
IO相关电路  刷刷BIOS

网友:
bios刷过的,还用好板上的BIOS代换过的,也不行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相关电路  刷刷BIOS

BIOS刷过,这个具体查哪些IO相关电路啊

网友:
io边的822试试

网友B:
我总感觉是外设呢,coms芯片有吗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总感觉是外设呢,coms芯片有吗拆了

你说的是COM口75232串口芯片是吧,我试试,

网友:
那我试试看是不是IO旁边的822氧化了,量一下试试

网友:
华硕882排阻易坏

网友:
en 恩,这个我知道,有修到过好多块这种822坏的故障了,不过这里这个问题不是具体查哪里的822,刚量了IO旁边的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总感觉是外设呢,coms芯片有吗拆了

刚拆掉试了下还是不行

网友:
刚查了下,还是有问题来着

网友C:
查时钟芯片的SMBDATA_VSB、SMBCLK_VSB数据线,一般在PCI-E X16边上断线.

网友B:
说不好就是桥了

网友B:
时钟 复位度偶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 复位度偶正常吗

是的,这版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不好就是桥了

有块拿去打了,还没打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时钟芯片的SMBDATA_VSB、SMBCLK_VSB数据线,一般在PCI-E X16边上断线.

这两个值都正常哦

网友E:
系统总线问题吧,打值两条系统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值都正常哦

测时钟芯片引脚上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系统总线问题吧,打值两条系统总线。

就是以前修到过这问题好些都是系统管理总线问题修好的,但这有好几块都值正常,电压也正常,822排阻怀疑氧化也给换掉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