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进不去系统!急急急!大神快来!

楼主(2014-08-14):
电脑硬件都是好的,也能认到硬盘,但就是进不去系统,重新GHO了文件也没用,之后就只有一条杠在左上角一闪一闪的,全格了再GHO还是没用,BIOS也能认都硬盘,就是不进系统,怎么回事啊,急急急急!

网友:
怎么办啊,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此问题太高深,唯一办法换试

网友:
你换个硬盘试一下呀

网友:
是系统g进去了一后引导不起吗???先修复下引导已经搞定三台了

网友:
呀呀呀  不会引导了的说 进pe修复下

网友:
重建MBR 修复引导,还有硬盘有没有设成第一启动。

网友:
重建引导就可以搞定

网友:
能进PE,在PE中,重建MBR

网友:
( ⊙o⊙ )哇!重置BIOS,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重新进PE,引导下硬盘!

网友:
修复引导就可以了

网友:
兄弟你是不是用U盘做的系统,如果是的话,用U 盘引导是要可以进系统的,一拔掉U盘,屏幕上显示一个小光标在那不停的显,有时会显示一个J_   显的我都心慌!!!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就用光驱引导,再GHO一下系统试试,看看奇迹有没有发生,此处省略一万字

网友:
先看能否进PE,如果能,那重做系统,如果不能,就换硬盘看看,

网友:
恢复BIOS,第一启动设为硬盘

网友:
楼上好多都是正解,重建MBR引导系统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