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5.3下载好多都打不开,提示文件损坏

楼主(2014-08-14):
我的主板是G41 系统XP3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换另一台电脑下载试试,若别的电脑下载成功,说明你的系统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另一台电脑下载试试,若别的电脑下载成功,说明你的系统问题可能性大。

系统换过二三个了。软件也下载好多个

网友A:
下载、解压其它软件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解压其它软件没问题?

都正常,WDR4.0 5.0都可以用

网友A:
看来真有意思了,那你换个地方下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真有意思了,那你换个地方下载看看。

我也纳闷呢,换了好几个系统,就是打不开WDR5.3,其它都可以

网友:
搞个U盘装win2003的PE系统,重新下载一下wdr5.3到U盘运行一下看看。

网友:
免费的工具,很多时候,都不好用。

网友:
好像论坛里有个能用的。但是不记得什么地方了。那个5.3还不错用了蛮久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