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蛋疼的G470维修一例

楼主(2014-08-14):
前天接到一台联想G470   I5的机器 插电一看  大短路  果断拆机   量到CPU供电上下官短路,换好待机正常了,心想钱到手了,马上插上开机按键,按了没有反应,量了下电压 5V没有出来,看到是51125, 先换掉,5V 正常了,开机电流跑到0.30又不动了, 测试各个电压,只有CPU电压没有出来, 测试工作条件 , 开启信号 南桥过来的PG信号都没有   手上有IO 有95831先换 换了开启信号有了  PG 信号还是没有  找到料板换了南桥 PG信号出来 但CPU电压还是没有出来  到这里完全没有思路了   突然想来看看论坛 看到这机器CPU电压不出来的这么多 很多都说CPU本身坏  纠结啊  CPU淘宝卖好贵啊 心想时间也浪费了  就买个回来试试   今天CPU到了  装到上去 看到电流上去了 心里顿时安心了   这机器好坑啊

网友:
楼主这都没有测试的U吗?

网友:
南桥发出来的PG信号和 IO出来开启信号都没有  和U有什么关系?

网友:
cpu电压开启不是南桥 开启的哇

网友:
可能上下管短路 击穿了CPU

网友:
谢谢楼主,让我少走弯路了

网友A:
现在 很多机型CPU供电MOS管击穿的 CPU坏很多 还有个现象就是可以点亮进不了系统

网友:
运气不太好呀,不过什么故障都会碰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 很多机型CPU供电MOS管击穿的 CPU坏很多 还有个现象就是可以点亮进不了系统

我刚修过一台 大短路 换的CPU上管 换后亮机 给客户报价 客户同意 我装机 不进系统 在WIN7四个小点那卡住 经过半天折腾 最终确认CPU坏了 这价格都报完了 来这么一出 真是不好处理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全被你碰上了

网友:
如果不是CPU 的问题那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
现在的CPU比以前容易坏了

网友:
这机器太坑人了,U特别爱坏,第一次修这个本的时候我快崩溃了。

网友:
完全是哦 CPU能测到吗

网友:
反正这个机器就是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修过一台 大短路 换的CPU上管 换后亮机 给客户报价 客户同意 我装机 不进系统 在WIN7四个小点那卡住  ...

跟客户说明情况啊  还能有什么办法  总归要解决的

网友:
买个测试的u 备用

网友:
这个电脑CPU供电出问题的,是蛮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