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855的pwm供电太难了,修不出来

楼主(2014-08-14):
梅捷m3780主板,求大侠帮忙啊,rt8855的pwm供电太难了,实在修不出来了,四组供电,三组直接连8855芯片,还有一组被RT9619A控制,被9619a控制的这路短路了,我换上新的还不行,现已经拆掉此组还是不出cpu供电

芯片我已经换了三个了,拆下来的放别的板子上都是好的,
测试如下:1脚PG有3.3进来,48脚en也有3.3,27\31\35\36都有12v,24有5v,vid 43、45脚有1.2,
且开机瞬间场馆G极全部没有波动,实在是修不出了,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
请大家帮帮我啊,我现在把9619a和拆掉的一组场馆装上去了,死活不出电压,9619a  2脚pwm有3v进来,但是没有波形的

网友A:
是AMD的板子吧!AMD780的板子吧!你查48脚1V左右,46到42有高低电平组合,40,35,36,31,27,有高电平12V左右,24有5v。25,26脚有0.68V左右的电压!才可以。另外要上AM3的CPU,你试试吧!

网友:
另外下次发帖子,发你修得板子型号,说出来!好给你分析下!

网友:
供电--B00T ----EN--   就这么测。    先有供电------PWM--------VRMPRWG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AMD的板子吧!AMD780的板子吧!你查48脚1V左右,46到42有高低电平组合,40,35,36,31,27,有高电平12V左右 ...

谢谢大哥,确实是am3 780,我是用的am3的U,48脚和1电压都是3v,vid有两个高电平的,boot都有12v,5v供电也有,25和26,图上标的是pwm,我两个脚电压不一样,一个2.5v,一个0.6,都没有波形

网友A:
这组是给北桥的内存控制器供电,你查这个独立的RT9619A,是不是1脚4脚12V,2脚0.68V左右,查5,8脚到MOS管的保险电阻,O欧姆的或者2.2R,有没有变大!要么只能用示波器抓抓波形!

网友B:
48脚的EN怎么会是3.3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48脚的EN怎么会是3.3呢

有的芯片EN 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组是给北桥的内存控制器供电,你查这个独立的RT9619A,是不是1脚4脚12V,2脚0.68V左右,查5,8脚到MOS管的 ...

他好像有示波器,可以去掉上管抓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48脚的EN怎么会是3.3呢

谢谢指点,这个老徐没有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这个老徐没有讲过

这个是与SPD相连接的,是3.3V上拉的,我遇到过,SPD线烧断,没有CPU供电的,已经修了不是一块板子了!

网友C:
PWM电压2.5V高了吧,你换个8855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组是给北桥的内存控制器供电,你查这个独立的RT9619A,是不是1脚4脚12V,2脚0.68V左右,查5,8脚到MOS管的 ...

2脚PWM不正常,1.5v,没有波形的,开机瞬间也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M电压2.5V高了吧,你换个8855试试

换了好几个啦,芯片肯定好的,我拆下来换别的主板上都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组是给北桥的内存控制器供电,你查这个独立的RT9619A,是不是1脚4脚12V,2脚0.68V左右,查5,8脚到MOS管的 ...

开机瞬间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瞬间没有波形

还是芯片的问题吧!你查下反馈电路部分FB,comp,电阻阻值是不是和图纸一样!

网友E:
修了蛮多昂达的AMD主板,电源管理是RT8855,我得到的结论是这样的,要出CPU电压,得先有48脚的EN,信号,其次供电都正常时,产生CPU电压,然后由47脚发出一个高电平,去出那个1.2V电压,等到1.2电压出来后,那个时候才会有1脚的PW OK信号。
我看你说48 和1脚都是高电平,感觉是时序不对,希望能对你有帮助。呵呵
我修这样的板子没电压的,我会把4组MOS+8855+9619一起换掉。基本都会好,偶尔会有单独的那组供电的滤波电容坏了不出电压的。
以上分析,属于个人观点。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了蛮多昂达的AMD主板,电源管理是RT8855,我得到的结论是这样的,要出CPU电压,得先有48脚的EN,信号,其 ...

这个芯片缺一组场馆会影响其它组pwm输出吗

网友:
还有高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