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C-M LX不过内存

楼主(2014-08-14):
  P5G41C-M LX 不过内存  各个电压均正常  BIOS刷过  求 思路

网友:
内存关键测试点,,,,

网友:
真的 内存的关键测试点 VDDSPD 和总线 时钟 还有复位 都好的话 看看到北桥的阻值

网友:
1 主供电,正常为1.5V
2 负载供电 120/240脚,正常为0.75V
3 SPD供电 236脚,正常为3.3V
4 集准电压 1/67脚,正常为0.75V.
SMBUS总线:
5 数据 238脚,正常为3.3V
6 时钟 118脚,正常为3.3V

网友:
时钟是1.1吧

网友A:
又是822排阻惹得祸。。。。

网友:
同意楼主822排阻华硕通病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822排阻惹得祸。。。。

  那么多的822,晕

网友:
哪里的822呢

网友:
我的不认内存 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不过内存就先搞下北桥,ASUS北桥也爱坏

网友:
应当主测内存供电和周边,最后再搞北桥了

网友:
不过内存,报警还是挡代码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池没电了哦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不过内存,跑的是什么码,是D0 98 9B 吗?

网友:
小白白受教了,谢谢大神们,(*^__^*) 嘻嘻……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d0  98  cc 卡这里了。

网友(2014-09-20):
B0,98,9B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