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总觉得改高压板其实就是把原来的高压板去了保护。

楼主(2014-08-14):
闪黑很多时候不就是原装的高压板检测到灯管有老化现象,然后亮下即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改个通用高压板上去因为通用高压板是只要工作条件满足就亮,不管灯管是否存在老化《确实灯管烧的厉害也会灭》只管亮!

网友:
     不知道我只要理解对不对,  不过去保护还是没有改高压板用的久

网友A:
你理解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的不对,,,

当然很多时候确实是原来的高压板坏了,但是有时候灯管老化,原装高压板是会保护的啊! 但是你该个通用高压板它就亮了呀  这个时候原装的高压板其实也没坏啊!

网友:
改完高压板,你原来的就禁用了,就是这个没有保护功能,灯管老化也能用

网友:
高压板没有烧毁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去保护

网友:
我感觉改完高压板灯管烧的太快了

网友:
师傅们,保护最好不要去,否则可能引起火灾,灯管线冒烟了都不保护,很危险,也不要改通用,不要嫌费事,一定要确认灯管是好的,要不高压修好还是要坏的。

网友:
修了这么多台都是直接换高压板的,没见有事过啊

网友B:
那灯管如何用简便的方法测试下呢

网友:
理解的不对

网友:
高压板芯片不好修,,,也没时间去深究,换个通用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灯管如何用简便的方法测试下呢

以前用的P4电源改装接上一个一灯的高压板 现在淘宝有卖专门测灯管的工具 很方便的

网友:
楼主说的也不无道理,通用高压条对灯管的要求,远不及原板高压条那么高

网友:
最好不要轻易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