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出CPU电压几个故障

楼主(2014-08-14):
不出CPU电压分两类:

1,触发电流到0.40。触发电流到0.40的一般都是换CPU不行,再刷BIOS和换桥基本都能搞定。

2,触发电流到0.23。而第二种就不一样了,触发电流到0.23,在维修的过程中,一般都是HM65的25MHZ晶振不起振或有转换电压不出。

网友:
没主供电 一般量场管 查电源管理不?

网友:
相对是难修了很多

网友:
差点搞错了,楼主总结得是CPU电压,我还以为是集显电压呢?集显电压不出就相对难一些了。

网友:
这机器  通病

网友:
有点懵,楼主,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
看的不是太懂

网友:
有点懵,楼主,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
好像是电源管理坏的多呢

网友:
今天修了一天 换了南桥和U可以亮机 但是会花屏 测没有显卡供电 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