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 APS3005SI毫安四位显示30V5A直流稳压电源电压只能调到18V

楼主(2014-08-14):
安泰信 APS3005SI毫安四位显示30V5A直流稳压电源电压只能调到13V---18V  这款应该是通病  我的两台都是这个故障   是四个电位器坏了  把5K 微调电压那个换成10K  电压最大可以调到35.5V    再把5K 微调电流那个换成10K电流最大有6A     原装  微调电流5K  大调电流10K   微调电压5K   大调电压 50K

网友:
改天我也试试!

网友:
它的设计是5A  使用6A 不要时间太长

网友:
其实是5A   用最多也就3A左右就够了

网友:
质量太差了,我的一台也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我的第一台 用了一年就这样了   当时没修它  又买了一台 现在又这样了  这次拆了看看是怎么回事  测最常坏的电位器阻值不对  直接性就换  一换就好    另一来也直接换了也好了   电位器质量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