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不负有心人。

楼主(2014-08-14):
    经过不懈努力和众兄弟的帮忙,今天的G450已经有了重大突破,电流已经上到1。2了,但还是不显示,内存可以肯定已经过了,档在显卡那里了,LCDVDD电压没有产生,望弟兄们指教。

网友A:
LCDVDD没产生是白屏吗  ?显卡没检测到屏幕 自然不会出屏供电……
看看显卡工作了不
另外这个机器U口爱坏
建议你在迅维系统的学习下笔记本维修  那样你修本会突飞猛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VDD没产生是白屏吗  ?显卡没检测到屏幕 自然不会出屏供电……
看看显卡工作了不
另外这个机器U口 ...

谢谢你,不是白屏,而是黑屏。

网友B:
要产生LCDVDD电压,GM_ENVDD,VGA_VDD要为高电平

网友:
那就是显卡没过了

网友C:
测量下显卡的所有供电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加焊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产生LCDVDD电压,GM_ENVDD,VGA_VDD要为高电平

是的,那这两个条件是不 是要同时满足,还是只要满足一个就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下显卡的所有供电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加焊显卡。

好的,谢谢你。

网友:
重点看一下 周围的 USB 或许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