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继续追问,华硕K42J不出+1.5v电压

楼主(2014-08-14):
RT8202换过了,还是没有电压出来,现在除了2#9#有5V电压,16脚有19V电压,15EN脚有1.5-1.7v电压,BOOT只有5V,其他脚全部没有电压,现在怎么继续往下修,来的时候是可以开半小时的,现在按开机键几秒掉电,0.02-0.3A电流

网友:
没有基准电压吗ref   2v   的,你这是3v5v吗   貌似嗯的3v才能开启啊,有的是en接电阻直接 开启 ,你的 图能接的大点嘛

网友A:
en的是3v才能开启,你看看有什么地方把嗯拉低了。

网友B:
版主,这里MOS管输出电压是不是通过芯片FB引脚端所连接的电阻调节的呢?

网友:
全部上下管电容一起换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里MOS管输出电压是不是通过芯片FB引脚端所连接的电阻调节的呢?

不是MOS管输出电压 这是一种PWM的供电方式 有芯片控制上下管的占空比来 产生 电压
FB 电阻的改变确实可以改变输出 但是不能说输出电压是由反馈电阻去调节

网友:
查查RT8202的16脚的1M电阻看看,这个电阻容易坏,修到过几例不出电压的,量量啊

网友:
EN不正常,正常应该有3.3V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en的是3v才能开启,你看看有什么地方把嗯拉低了。

这一路芯片的EN脚1.5v是正常的,前几天修好同样的一台进水机实测的,没用上拉.显卡供电也是这个芯片但有上拉其EN脚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一路芯片的EN脚1.5v是正常的,前几天修好同样的一台进水机实测的,没用上拉.显卡供电也是这个芯片但有上 ...

对的,这个板上共有3个这个IC,全部是1.5-1.7V开启的,还有电阻全部测过了,因为跟图纸上全部对不上,也不知道到底是多少,图纸是2.0的,我的板是4.0的,上管我量过了没问题,但没换,估计问题不大,16脚接的是500K的电阻,图纸上也是510K,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一路芯片的EN脚1.5v是正常的,前几天修好同样的一台进水机实测的,没用上拉.显卡供电也是这个芯片但有上 ...

en是由syson  开启的  你说syson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一路芯片的EN脚1.5v是正常的,前几天修好同样的一台进水机实测的,没用上拉.显卡供电也是这个芯片但有上 ...

就是1.5 刚看了图纸

网友D:
我感觉是升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是升压不正常。

因为没有出1.5V所以自举升压没有,应该是先有1.5V才有自举升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是升压不正常。

网络有问题,多发了一个

网友:
开启正常。拆掉上管看下G级波形

网友E:
如果芯片周边没有掉件和腐蚀零件的话,先测量RT8202的工作条件正不正常,你说把芯片换过了,确保芯片没有空焊和换的芯片没有问题。现在一起分析下你所测量的数据:
   1、 2脚和9脚有5V供电,正常;
   2、 16脚19V 正常;
   3、 BOOT脚现在只有5V,等PWM工作起来了它的电压才会上升。
   4、 15脚有1.5-1.7V,这个开启电压是否正常?我们看下RT8202的数据手册15脚EN/DEM的电气特性:

因此可以看出15脚的输入电压最低要2.9V,而你的这个测量的电压只有1.5-1.7V,明显不够无法开启PWM工作。
我们再查看图纸

EN_DEM是由+3VS上拉,受控于桥发来的DGPU_PWR_EN#

下面的P_+VGA_VCORE_EN是去控制Q7601

芯片你已经换了,已排除了芯片本身问题拉低了EN/DEM的电压,我觉得现在主要考虑的是以下几点:
1、 PR82182+3VS电压是否有正常,PR8218电阻有没有问题;
2、 PD8250拆掉,看看EN/DEM的电压还正不正常,如正常,说明桥那边把电压给拉低了;
3、查P_+VGA_VCORE_EN信号,把Q7601拆掉再测下EN/DEM电压是否正常,如果Q7601有问题会把P_+VGA_VCORE_EN给拉低,使EN/DEM电压变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芯片周边没有掉件和腐蚀零件的话,先测量RT8202的工作条件正不正常,你说把芯片换过了,确保芯片没有空 ...

谢谢,分析的很仔细,看了心里亮堂很多,但是你的图有点不一样,我这个开启信号是由EC发出的,SUSC EC#经过一个二极管到EN,按下开机键SUSC EC#有3.3V电压,二极管另端也就是EN脚有1.5-1.7V电压,看图纸标的P+1.5_EN不知道是不是1.5开启的意思,而且这个IC在这个板上可以找到3个一样的,我量了透明的EN脚,都是1.5-1.7V的电压,而且其中以个是显卡供电已经输出1.2V电压了,所以,应该这个开启电压是正常的,不知道对不对,谢谢指点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后来再看了下手册,你那个EN/DEM有1.5V是正常的,那检查上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析的很仔细,看了心里亮堂很多,但是你的图有点不一样,我这个开启信号是由EC发出的,SUSC EC#经 ...

哦,应该是我这个图纸的版号有点差异,

网友:
好像把220电容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析的很仔细,看了心里亮堂很多,但是你的图有点不一样,我这个开启信号是由EC发出的,SUSC EC#经 ...

那写P+1.5是1.5V ,很多图纸有些地方它是有明确标示出来的。前面条件都正常了,你换个BOOT脚那个升压电容再试试看,还有那个上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写P+1.5是1.5V ,很多图纸有些地方它是有明确标示出来的。前面条件都正常了,你换个BOOT脚那个升压电容 ...

上下管都拆下来了,还是没电压量也没有问题

网友:
陷入迷茫中,没有示波器,怎么办怎么办,刚客户来拿机了,大侠们都出来帮帮忙,不要潜水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哈哈,严重了

网友E:
PWM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换过了吗?滤波不良是不行的,也会引起不出电压的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PWM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换过了吗?滤波不良是不行的,也会引起不出电压的哦

谢谢确实是滤波电容不行,但是当时拆下来测量了是好的,当时一时没找到换的,就没管他了,后来找到了一个,开始代换一边的还是一样,就没怀疑他了,后来该查的全部查完了,回头把2个电容互换了下,居然出来了,哎真是害死人啊,就一个滤波电容害我折腾了3天,后来开机是开机了,还是掉电,在论坛下了无数个BIOS,差点就放弃的时候,认为是桥的问题,最后试了一个居然可以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忙了3天,准确来说3个日夜啊,每天研究到3-4点,最主要是自学的,修起来有点吃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谢谢确实是滤波电容不行,但是当时拆下来测量了是好的,当时一时没找到换的,就没管他了,后来找到了一个 ...

偷偷的告诉你,其实我也是自学的,很多东西要靠经验,楼主在哪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偷偷的告诉你,其实我也是自学的,很多东西要靠经验,楼主在哪工作

呵呵,自己开店,还是迅维出来的牛啊

网友:
楼主自已开店啊,开个店要多少成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芯片周边没有掉件和腐蚀零件的话,先测量RT8202的工作条件正不正常,你说把芯片换过了,确保芯片没有空 ...

分析得很详细,这里DGPU_PWR_EN#和P_+VGA_VCORE_EN应该都是桥那边发出的,这里你说的Q7601有问题会把P_+VGA_VCORE_EN给拉低,使EN/DEM电压变低,应该是P_+VGA_VCORE_EN信号为低电平状态Q6701本身处于导通状态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