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维修

楼主(2014-08-14):
接一台CQ41 板号是:LA-4107P ,不触发,无待机3 5V,两个待机电感阻值只有几十欧,把CJ=BK换掉,待机3 5V有了,按开关电流上到0.12不动,主板各大电压都没产生,然后掉电到0.04,3 5V消失,以前修过几台INTEL芯片组的这种故障换南桥搞定了,但这个主板是AMD的不知是不是南桥的问题,请各位大师帮忙分析分析,以免走弯路!!

网友:
还有短路  电压没有开启完应该    看下CPU电源

网友:
还能二次触发不 ?排查下 是不是 S3态有电压短路
你的这个不排除 待机问题……

你INTEl的换桥之前的测试依据是什么 ?用在这个机器上测试下

网友:
有短路的吧!芯片焊好了没?

网友:
到0.12看看什么电压没出来!

网友:
检查待机芯片各组供电条件     检查触发电路   IO触发 还是南桥触发     南桥工作条件有没有达到  IO工作条件有没有达到

网友:
换了IO故障依旧,S5,S4 ,S3电压,接开关后都0到3.3V马上回到0V,换了BIOS故障依旧,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可是在取南桥的时候发现离显卡很近,用棉花把显卡包了起来,由于板背面棉花面积包大了一点盖住南桥的面积了,在拿下南桥的时候掉了好多点,好不容易补上,再把南桥换上,电压跑到1.3不显示,折腾了好久,最后没修好还是放弃了,可惜

网友:
那不亏本啦

网友:
差点就修好了,可惜了

网友:
这机器显卡坏的比较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