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N0K1

楼主(2014-08-14):
机种:N0K1
现象:这块板子来的时候是有背光无字幕 (外接CRT有显)
过程:测屏接口阻抗正常   其他条件都满足  只是数据线的电压只有0.41v,这明显不正常      量了半天没量出问题    于是乎干了桥(LVDS_TXAP0_L
LVDS_TXAN0_L
LVDS_TXAP1_L
LVDS_TXAN1_L
LVDS_TXAP2_L
LVDS_TXAN2_L
LVDS_TXACLKP_L  连到桥里的)   换了桥后 还是原先像     没办法了    在把KBC干了  还是原现象   没头绪了    只有在量其他问题。

没办法我把故障点锁定在桥上了,于是我就仔细看桥的电路和测量旁边的电阻电容  没量出问题    。突然桥上的LVDS这个模块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就去量 了电感L5,果然问题就在这儿   电感不通啦     换了电感   开机   再测屏的数据电压 果然电压上升到1.2V     正常啦    然后插屏   显示啦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A:
这个搞的  还好 搞好了  要不   就麻烦了   外县内不显故障在LVDS到屏之间  屏有背光可以排除一部分了

网友:
是啊  当时我就纳闷了   屏的其他条件都满足了 为什么还不显呢    有没断线  阻抗跟OK板都一样    哎   就差哪一点这块板就被判死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搞的  还好 搞好了  要不   就麻烦了   外县内不显故障在LVDS到屏之间  屏有背光可以排除一部分了

是啊  当时我就纳闷了   屏的其他条件都满足了 为什么还不显呢    有没断线  阻抗跟OK板都一样    哎   就差哪一点这块板就被判死刑了

网友B:
新手吧。都遇到N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吧。都遇到N次了。

是的  修板没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