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原装4H.0JT02.A00显示器电源板 100片

楼主(2014-08-14):
全新原装4H.0JT02.A00显示器电源板 100片

淘宝百度均无法查到此型号的电源板
也不知是哪种显示器上用的

有哪个兄弟用到此板帮我看下显示器的型号。

网友:
要找到相应的机器型号很难,不过可以当代用电源板,,,w

网友:
aoc 24 22 上常见

网友:
这个不是AOC的板,是BENQ 或 ACER的板子

网友:
不知道哪里用的你还搞这么多?不要钱的么?

网友:
   从板型(大)  颜色和电路结构以及元件使用上看是BENQ板(板上都应有明显标识的)   市面上有大量的三星和明基这一类板供维修代换或使用。

网友:
ACER维修站编号方式就这样

网友:
多少银子一块

网友:
可以问一下提供你电源扳的人,不可能来源不明

网友:
benq 原厂出来的, 手上有各类驱动 ,电源 5K  ,有一些在卖淘宝了。这个没有型号可查哦,,

网友A:
这是明基给飞利浦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明基给飞利浦代工的

有具体型号吗?

网友A:
有什么好处 要跑腿去朋友那里去看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好处 要跑腿去朋友那里去看型号

要啥好处,明说呗。。

网友(2014-09-18):
秒杀秒杀秒杀秒杀秒杀秒杀秒杀秒杀秒杀秒杀秒杀

网友B:
卖给同行就行了,当通用板用

网友:
这怎么看啊  老大

网友(2014-10-22):
这板子太大了  改通用板也不好放

网友C:
飞利浦240SW9电源板 Philips HWS9240L高压板

网友(2014-11-21):
做个活动,让我们秒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利浦240SW9电源板 Philips HWS9240L高压板

型号已经找到,多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给同行就行了,当通用板用

板型很大的啊, 不好改通用的?

网友:
好像是BENQ26寸的。。。。

网友:
这板的质量不错的

网友:
飞利浦 明基 A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