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8-奇怪的问题,不能进系统,PE也不行

楼主(2014-08-14):
品牌:海尔T628

配置:北桥PM45+ICH9 +独显;CPU T4200 DDR2 2G

故障:客户送来时候是进不了系统,到WINXP滚动条处就死机不动,本以为是很简单的问题,还以为捡到死老鼠了,以为是简单的系统问题,不试不知道,首先用U盘引导进PE,发现本应该正常引导到滚动条的时候屏幕只有背光灯,没有出来画面了,放多久都是这样。大小写灯也切换不了,热启也不行,又死机了。换了好几个U盘的引导都一样,用光驱的光盘PE引导也是一样。。艾玛。。怎么连PE都是到滚动条的时候就死机,这下彻底排除软件问题了。于是将所有的外设都拆了,还是一样,MMD想骂人。。我就不信了,于是我将主板拆出来,裸接,坑爹啊。一模一样,想到了内存、CPU会不会有可能,反正有,换来试试吧,内存和CPU一起换了,还是不行。。我擦。。。火了。。问题看来真不简单。。于是上基地查了一下这个型号。。没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倒是有人说过网卡可能会导致这样,。二话不说拿起风枪,把网卡摘了下来。。不行。。。想到BIOS,BIOS也刷了。。不行。。死的心都有的了。。。这款机子也不是什么新的机器。没理由PE都进不了啊。。现在修的我都不想修了。。主要是没有思路了。。也有想过北桥、南桥、显卡?但是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无从下手。。。有遇到过的朋友吗?

补充内容 (2014-8-17 22:30):
已经搞定

网友A:
很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之前遇到过一块这样的主板,不是桥就是内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之前遇到过一块这样的主板,不是桥就是内存

桥?什么桥?北桥,南桥?你觉得是虚焊?还是损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桥?什么桥?北桥,南桥?你觉得是虚焊?还是损坏?

联想X100e,BGS烤过两次,第一次还是掉电,第二次成功,但没有显示,它还管显示的,想想,不搞了,注黑胶的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X100e,BGS烤过两次,第一次还是掉电,第二次成功,但没有显示,它还管显示的,想想,不搞了,注黑胶 ...

北桥的,不是南桥

网友C:
低分辨率下你试试能不能进系统,有可能显卡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分辨率下你试试能不能进系统,有可能显卡故障

PE都进不了。。关分辨率啥事。。安全模式好像没试过,不过PE相当于安全模式

网友D:
不过这种进pe都出问题的一般来说都是内存问题的多

网友E:
等待你的结果   望大神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过这种进pe都出问题的一般来说都是内存问题的多

内存换过了。。不行。。还要纠结内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等待你的结果   望大神解答

现在大神都暂时没法解答

网友F:
裸板 进PE试过没 排除所有外设 不接硬盘光驱之类的 全部取掉 看能不能进PE  遇到个几个硬盘有问题 上到机器上就进系统进PE死机的 如果还是不行 个人感觉搞南桥 应该是HBM还是IBM得桥 反正好搞  换了再说

网友G:
上来就搞桥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大神都暂时没法解答

大神在何方

网友:
之前我也遇见过这样的故障,不过换个硬盘就好了!卡LOGO换显卡就好了!其他的太难料理的还没遇见!

网友:
引用 网友F:
裸板 进PE试过没 排除所有外设 不接硬盘光驱之类的 全部取掉 看能不能进PE  遇到个几个硬盘有问题 上到机器 ...

你说的我都做了。。没用。。不到最后不怎么想动桥。。

网友H:
楼主先把硬盘拿掉,看看能不能进PE。有时候硬盘坏道多了, 也会也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来就搞桥不好啊

谁都知道不好。。但是现在没有思路可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先把硬盘拿掉,看看能不能进PE。有时候硬盘坏道多了, 也会也现这种情况

我还不至于犯这样的错误。。裸板都进不了PE。。。你说呢

网友I:
维修可不能懒,宁肯跑弯路也比你在这儿瞎猜强,实践才是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维修可不能懒,宁肯跑弯路也比你在这儿瞎猜强,实践才是真理

是啊。。明天干北桥。。不行换南桥。。

网友J:
好像别人修过,,显卡附近有个芯片坏了,哪机器是打雷坏的,,

网友:
还不如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像别人修过,,显卡附近有个芯片坏了,哪机器是打雷坏的,,

哪个芯片?反正我这台网卡芯片没坏。但是我也拆了还是一样。。

网友:
真理啊。。我也这么觉得。。但是我们是搞维修的。,。没到最后是不是不走那一步呢

网友:
不要胡乱动桥,我碰到过清华同方的笔记本,不能引导硬盘进系统的,是BIOS的问题哦,想破脑袋也没想出来是什么原因

网友K:
你还是找个好的BIOS先刷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还是找个好的BIOS先刷一下吧

BIOS刷过了。。刷的是我以前备份的BIOS。认为这还不够好吗?

网友:
只能加焊南北桥试试了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另外找个BIOS试试,也不会有损失

网友:
桥的问题会比较多呢

网友L:
南桥问题,开干吧,预祝楼主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L:
南桥问题,开干吧,预祝楼主成功!

你的意思是换?还是加焊可以

网友M: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手上也有一台和你一模一样的故障,现在无从下手了????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手上也有一台和你一模一样的故障,现在无从下手了????

加焊南桥了不行,换个U盘引导就解决了。。

网友:
楼主怎么搞好的,分享一下嘛

网友:
win8的PE好用,兼容性好,我就用它

网友:
换硬盘试试, 不行北桥

网友:
楼主现在挂上硬盘可以正常吗?

网友:
不是桥的问题 南桥北桥我换过还是不行  EC 时钟也换了还是不行  一样到WINDS就死机了,你修没有 我没修好

网友:
换南桥看看  我觉得像南桥问题

网友(2014-09-13):
我感觉是CPU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