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编程器怎么刷官网BIOS文件

楼主(2014-08-14):
技嘉、华硕等官网下的BIOS文件不是bin文件,请问怎么用编程器刷写BIOS。

网友:
是不是BIN没有关系,只要你的编程器支持该种格式。

网友A:
直接把扩展名改为.bin刷进去就行~~

网友B:
一般都要分离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扩展名改为.bin刷进去就行~~

改了扩展名好像没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要分离才行,,

也就是直接用软件把官网的BIOS文件给提取出来是吧?

网友(2017-12-08):
怎么分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