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这冠捷AOC iF23显示器驱动板上的

楼主(2014-08-14):
求这冠捷AOC iF23显示器驱动板上的 8-7 和8-8 是什么做用,两两板上的板号是一样的,大小以是一样(图片是没做好),两板能代换吗?

网友:
   一般来说!接口和位数一样的绝大多数液晶这种情况是可以代换的!必须注意的是屏线的线序  特别是屏的供电电压值以及位置不能搞错。是可以一试的!在保证不烧屏的情况下去代用。成功的时候也是很多的!

液晶屏幕的尺寸大小一样或接近为好。

网友:
可以代换,程序也要一样,,,

网友:
板型版号都一样就行!可以带换的上上试试!

网友:
板子一样,程序也要一样才行。IF22,IF23的板子一样。屏大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