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无副电压

楼主(2014-08-14):
品牌机电源,绿线紫线 均无电压,无意中测量初级光耦和正极电压,滋一声,然后电源工作了,所有电压都出来了,但是绿线有4v高压(短接到地无反应),想知道这是哪的问题,

网友:
查过压欠压保护电路

网友:
先测量sb5v是否正常,然后测量ps-on是否正常,最后短路ps-on和地是否正常启动

网友:
控制芯片是否损坏。

网友:
先检查+5VSB辅助电源

网友:
待机电源不正常,主电源启动不了

网友:
pwm芯片和电压监控芯片各引脚电压需要测量

网友A:
这种情况是先测初级 还是  次级啊   貌似说的都是次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是先测初级 还是  次级啊   貌似说的都是次级的问题

查辅助电路,先把5v修出来,甭管初级次级,特别是光耦和tl431,如果量的是光耦3,4脚的是次级

网友:
开关管 测了吗

网友:
5VSB辅助电源4v不正常

网友:
测试后级无任何电压,发现这电源三颗光耦,其中一颗初级一侧有蜂鸣档600的导通,反向还是无穷大,更换后通电工作;但是待机无负载下感觉光耦附近通电瞬间嗤一下,并其他地方伴随着滋滋声,短接电源工作后,有无滋滋声;这可能还是那部分的问题,测量光耦附近的一部分电阻二极管都正常;如何测量解决?

网友:
神啊我好几个电源都这样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