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一台17液晶显示器通电白屏

楼主(2014-08-14):
一台17液晶显示器通电白屏,有信号输入显示正常,断开信号白屏,按关机键电源指示灯灭,但屏还是白屏,只有拔下电源线,才黑屏,是高压板还是驱动板开关电路坏了,还是有别的毛病,高压板是后来配的通用高压板,驱动板上有5根针接口与高压板相连没有标注,测的1根地线,第2根有5v电压,第3根有1v多电压,第4.5是12v电压。高压板的地接1,    12v接12v    adj接第3根,  开关接到第2根上屏一闪就灭了,开关不起作用,把2,3线颠倒接白屏显示不正常。只有把开关接到12v上,显示正常,就是关机白屏。请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
白屏很有可能是屏的故障

网友:
背光开启被接对

网友:
关机白屏一般表示高压板还在工作,楼上正解查高压板上的ON/OFF信号为什么没有被拉低!!!

网友:
你描述的开关指背光开启信号吧,你接12V肯定待机常亮了。找个S0状态的就行了

网友:
请问找个so状态的,不理解能详细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你看有没有ON输出  我之前有过这个情况    还有你先点他的屏是不是好的在修   不是好屏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在那里了

网友:
不错嘛 很感谢啊

网友:
高压不会是低电平开启的吧??

网友:
先判断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然后再去解决电路

网友:
上通用板试试屏好坏再修

网友:
LZ这种故障明显是开启信号问题  也就是换高压板的时候ON/OFF信号线没接对 仔细的查一下

网友:
是不是背光开启的接反了

网友:
常亮证明ON接到ADJ这类不是脉冲的电压。所以灯管持续供电。
自己找找ON信号。也可能是你电源板ON信号已经损坏了。

网友:
查高压条。。。。。

网友:
肯定是驱动板问题或者高压板没改好

网友:
有点笼统   学习学习

网友:
换上通用驱动板一切正常,问题在驱动板上。图片上驱动板从左起5针插座1.2是12v  3是1v左右   4是5v   5是地。除1和5针其余3针用开关 和adj来回插,怎样插都显示不正常,按图上开关接2针,adj接3针关机白屏,有信号显示正常。是驱动板电路坏了吗,请老师赐教谢谢

网友:
驱动板如果给出的是翻转信号,上普通高压板现象很正常的

网友:
不插屏线,屏线没有接好,屏电路板保险坏,电容短路等 都是白屏的主要原因

网友:
一般情况 白屏就是屏的问题 先测下屏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