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主板不亮机

楼主(2014-08-14):
ASUS  M5A78L-MLX 主板 开机跑 跑到EE   用;喇叭测试为1长2短  不插内存也跑到EE

网友A:
有可能是显示部分,如果没独立显卡,有可能是桥故障。

网友:
楼上正解,上个独显试下

网友B:
显卡报警呀,,,

网友:
集成显卡应该就是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显示部分,如果没独立显卡,有可能是桥故障。

我装独立显卡还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报警呀,,,

我装独立显卡 也不亮  4位诊断卡 跑到 EE  50  没有装内存也跑EE  50  能换的都换了  就差干桥了

网友:
八成显卡挂了

网友:
先加焊桥,很大可能可以亮机!

网友:
虚焊吧 加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