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WD硬盘 1640换板问题

楼主(2014-08-14):
手上有一个盘WD5000AAKX-001CA0 ,电路板坏了,是2060-771640-003 REV A的板子。现在只有一块 2060-771640-002 REV A,装上去硬盘通电能转,不知道这个板子能用来修这个硬盘吗?

2060-771640-003 REV A的板子能用2060-771640-002 REV A的板子替换吗?

新手小白,请各位指教。

谢谢了。

网友A:
把坏板的BIOS,换到好板,装上硬盘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既然都换上了,就写下固件试试好啦!

网友:
能不能用,试了再说

网友:
刷固件总有几个刷不上,可能是操作不当吧,我再研究研究,有结果了来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坏板的BIOS,换到好板,装上硬盘试试就知道了。

有几个固件刷不上,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2014-11-10):
按罗工说的把坏板上的ROM换过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