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开机 瞬间掉电,求高手支招,在线等。。。

楼主(2014-08-14):
一代 i3,HM55 PCH,ati独显,二修机,拿来时候的最初现象是不触发,以前修过EC和biOS,
ec bios 我刷过,不行,立马换一个EC,不出S5 ON,供电 始终和复位都正常,LID信号和ACIN都正常,后来立马连换了2个EC,S5 ON出来了,可以触发上电了,但是立马掉电,而且测量发现10v alws和15 alws不正常,都仅有两三V,依次更换了待机IC和两个升压二极管及电容,无果,后来插图一路一路断开与之相连的所有元器件,断开几个1M欧姆的电阻还是依旧,后来没办法,人为制造这两个高压,电流虽然高了点,不过还是掉电,CPU已更换,依旧!HM55也换过,始终还是掉电,没招了。。。
维修行业真是太辛苦,为了挣点小钱,为了一个新客户,连续几天加班挑灯夜战 还是没修好,太对不起自己了,维修行业真是难做啊,赚钱的不是我们,而是中间商,他们只需接件,受苦受累的却是我们,受身体摧残的也是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平时所用到的助焊膏,香蕉水和焊锡等都是致癌的,长此以往,不得病你来找我算账!据说长期干这一行的人,生女孩居多,我想这种摧残肯定是有的!

打算明天再刷刷桥BIOS试试,,,求高手支招,,感谢了,,做男人不容易,挣钱更不容易,。。你们懂得。。

网友A:
CQ42今天遇到一个差不多的,上到1。3掉电,有时0。3几就掉,还有触发好几次才能上电

网友:
修到两台内存供电没有掉电的

网友:
同感,同感,这款机子我修过的都是BOOS问题引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Q42今天遇到一个差不多的,上到1。3掉电,有时0。3几就掉,还有触发好几次才能上电

对!我这个现在大概也是1.3左右立马掉电,所有供电都有!你解决没,哥们?

网友:
这款机子我修过的都是BOOS问题引起

网友:
是不是有内阻哟

网友:
兄弟,超级同情你

网友:
这个是双BIOS的吗?

网友:
什么结果 刷了吗

网友C:
怀疑显卡吧,CQ42显卡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怀疑显卡吧,CQ42显卡坏得多!

晕,显卡好的

网友:
全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什么有内阻??

网友:
我晕 修不好就换板子吧 你就差他一个客户啊?你花这个机的时间够你修几台机、了

网友:
是BIOS的问题的话,好了楼主说一下。据说长期干这一行的人,生女孩居多,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我这个现在大概也是1.3左右立马掉电,所有供电都有!你解决没,哥们?

还没搞定呢,我的复位都出来了,停不到半秒就掉了,我这里有个问题,掉的时候,5V被瞬间拉低了一下,没时间还没细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没搞定呢,我的复位都出来了,停不到半秒就掉了,我这里有个问题,掉的时候,5V被瞬间拉低了一下,没时 ...

不是吧,你的复位都出来了,很可能跟我这个一样的问题!要是你修好了告诉我 医一声啊,兄弟

网友:
楼主你的搞定了吗  我的 也是   解决了 请帮忙告诉我一声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你的复位都出来了,很可能跟我这个一样的问题!要是你修好了告诉我 医一声啊,兄弟

这几天忙得很,没时间弄,好了给你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别太累了 一块板子 搞了2~3个小时 ,没有 思路思路的话 就休息了 搞些好修的 不然的话会影响一天维修的 ...

你说的很对!效率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搞定呢,我的复位都出来了,停不到半秒就掉了,我这里有个问题,掉的时候,5V被瞬间拉低了一下,没时 ...

前天修好了,刷BIOS好的,,,,,掉电时3V5V会被拉低一下,,,无线插槽上的平台复位,正常大概1-2秒掉的,电流1。3几,,,

网友:
我碰到这个机器是温度高 一开就报错 然后直接掉电了

网友:
同样问题,期待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一片这样的,不过我的连S5_ON 信号都不出来,EC的工作条件我都查了,正常,BIOS也刷了,哪位兄弟有修好过的分享一下。

网友:
修不好就别浪费时间咯  叫他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