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9lcd故障

楼主(2014-08-14):
一台19lcd测量电源高压一体板通电有12v5v输出,接上驱动板5v输出没了,换上通用驱动板也是一样,是电源板上哪个元件出毛病了,请老师指教谢谢。
电源

网友:
电源有问题,代载能力不行

网友:
先换一次电源芯片,光耦,431也有可能!

网友:
不错嘛 很感谢啊

网友:
带载能力不行,同意二楼说的,不行把滤波全部换掉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指教,更换5v电容更换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先滤波电容 再光耦 431哪些 轮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