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0 卡LOGO之解决方法一

楼主(2014-08-14):
客户送来一台DELL 3420 笔记本说进不了系统,卡死了。接到手上开机看卡LOGO,第一感觉像硬盘坏了,所以把硬盘拆了,结果真的不卡LOGO了,换上一个新的硬盘也没问题,装系统都OK。后来又把他原来的硬盘放到其他电脑上也可以进他的系统,怪了,上网查说BIOS有问题。我刷了BIOS挂他的硬盘还是卡LOGO,现在就郁闷了,机器装我的硬盘没问题,客户的硬盘装我电脑上也没问题。BIOS刷过了,在网上也看到有人发过这种帖子,但是没解决问题啊,我突发奇想是不是把硬盘低格一下就好了呢,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用MHDD的ERASE一下,再分下区,OK了。装上系统。交差。之所以发这贴是因为好多都认为卡LOGO就是硬盘有问题了,有几位也发过这贴,没见搞定的,所以发出来给大家一个思路。

网友A:
   进HMDD里面 怎么操作ERASE 兄弟讲解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
直接输入erase 回车

网友:
直接f4.最下面的选项打开就是了

网友:
MHDD的ERASE一下,这是什么?分区工具里的?还是bios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HMDD里面 怎么操作ERASE 兄弟讲解一下 感激不尽

输入ERASE  ,然后按回车 ,再Y ,再 Y  ,关掉软件 OC

网友:
兄弟讲解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
晕,(⊙o⊙)
做维修不会用MHDD

网友:
进入mhdd    输入erase命令再Y    再Y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