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i3本本不加电!新手求解决

楼主(2014-08-14):
hp g4 i3本本不加电!新手求解决 客户说、没有进水、用着用着突然黑屏、再开就没反应了! 拆机没发现有水印、发现电源旁一个USB连接线、掉焊、像人为原因、新手、求助中、请高手给出测量位置、及测量电压或阻值!常规情况应该是什么坏了!求助中!希望高手多多指点!
黑屏

网友:
迅维培训欢迎你!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

网友:
寄到迅维维修部,有设备有人才有时间给你测出数据清单.

网友:
找个原装电源试一下

网友:
加焊显卡,通病来的

网友:
g4的通病是显卡,不过bios也有可能,我遇到过一个g4机子,刷BIOS好了

网友:
是不触发吗还是加电不显? 用着用着就黑屏了那可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没有工具和经验的话就不要乱动了 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
量量主板上的各大电感,看看有短路没有。

网友:
电流多少, 电感电压都不说,、

网友:
原装电源试一下

网友:
谢谢,亲们、给出的各种介意、我发了块板子回来!实在搞不懂!故换块板子算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