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00超极本不上电,有师傅修过吗?

楼主(2014-08-14):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S300超极本。
通电流表待机0.01 按开关后电流有跳变 0.36 -  0.76 -  0.85 -0.32 - 0.02 不停循环
客户说前段时间开始不行了。然后开着等5分钟10分钟这样,就能亮一下
亮了一遍电压都有出来。没发现什么进水烧坏的地方。
我就焊了CPU。涛声依旧
继续焊显卡。 涛声依旧
没辙。再焊南桥 继续涛声依旧
欢迎喷我。。。没办法。
上论坛求救一下。我搜了一下没发现有人发这个款机器的维修案例。
明天刷个BIOS看看行不行。
不知道还有什么解决办法。

补充内容 (2014-8-15 21:56):
论坛找的BIOS都是不对的。淘宝买了一个。刷了南桥的BIOS 。机器亮了。不过不知道怎么上传BIOS

补充内容 (2014-8-16 11:28):
刷BIOS的资料我已经补充到楼下了。大家自己找一下。

网友:
好像是保护了一样?你摸摸看有没有哪里较烫的。

网友:
等待你的结果。BIOS有可能呀。

网友:
等待你的结果   望大神解答

网友:
有人有BIOS吗。论坛没找到。而且是南桥双BIOS。一个4M一个2M。刷哪个?

网友:
刷ecbios试试

网友:
故障已解决。付上淘宝买的资料。希望对大家维修有用。

s300 bios u44 ok.zip

南桥BIOS

S300 bios u46 ok.zip

EC BIOS

联想S300_S400 版号 LA-8951P R01.pdf

刷BIOS找BIOS型号用

网友:
我修的AMD单桥板载内存的,不过内存,重新做了CPU,依旧不过内存,做了内存颗粒,然后成了反复跑,停不下来,电压都起来了,就是不显示,怀疑CPU没干好,又换了一个新的,依旧反复跑马,换了BIOS 依旧。没辙了,扔着不管了,如果你的和这个现象有类似的不要走弯路了

网友:
现在的机子BIOS容量大容易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