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 求助高手

楼主(2014-08-14):
图中标记的2个场效应管非常烫换了还是很烫,点不亮,求高手指点换哪 在线等
现在故障更新了  2个MOS管不烫了   CPU工作了  主板检测卡跑32 检查主板rom 及rom电路  我该换什么试试
很好  我又换了南桥的2个mos管  主板亮了 装机OK

网友A:
问题是无CPU供电 图中2个场管很烫

网友:
我不是高手,相互探讨吧。图中那两个场管是总线供电的,有1.2V电压吗

网友:
前面的内存供电,桥的供电都有吗,将你的板子具体型号标出来,看看没有这点位图。

网友:
查下对地阻置 看是不是短路了
如果短路了 那应该是北桥挂了

网友:
场馆导通不全吧,

网友:
场管烫也是正常的,看是不是手不能摸呢?

网友:
是不是参数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无CPU供电 图中2个场管很烫

场馆很烫,换了还是一样的话,可以查下本身G级相连的电源管理IC工作条件。

网友:
英特尔,板子的上电时序内存---桥------总线--------cpu       ,你指的那个位置正好是  总线电压的测量点,你的板子总线电压有问题

网友:
基本是北桥挂了

网友:
总线供电  发烫你测下二级体值是否短路

网友:
还没遇到过,是有短路还是工作不良,能不能烧烧看?

网友:
这两个是不是北桥的供电管来的。看下北桥有没有短路?

网友:
现在故障更新了  2个MOS管不烫了   CPU工作了  主板检测卡跑32 检查主板rom 及rom电路  我该换什么试试

网友:
发烫并不一定就是它坏了 ,一般是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