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开机掉电

楼主(2014-08-15):
机器:联想Z360
班号见下图:

客户描述的是不能开机,再问也没什么了就这些,哦,还有就是说好长时间没有了再用就这样了。插可调电源试机和客户描述基本一样。

拆机测量电感公共点阻值正常。发现VIN没有电压。见下图:

测量PQ4的4脚电压为19v。见下图:

PQ4要想导通,PQ71就要导通。见下图:

经测量PQ71栅极只有0.几伏,看来可能是ACOK这个信号没有过来或是被其他的地方拉低了。见下图:

拿掉PD10发现PQ71栅极电压正常了VIN电压也出来了。呵呵看来问题出在PU4上了。见下图:

经检测PU4损坏,料板找到原件替换后恢复正常。真是什么都有可能啊。

网友:
应该是PQ10吧?

网友:
这里判断PU4 故障也可以断开ACOK信号与其本身相连的线路来进行。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还有点位图辅助,真不错。

网友:
那位置好像容易进水

网友A:
图文并茂案例跟着学习了 但是标题与案例不符吧 没见兄弟提到掉电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茂案例跟着学习了 但是标题与案例不符吧 没见兄弟提到掉电的地方

写的简单了,昨天很累所以就简单的写的。

网友:
小白希望有详解分析过程

网友:
PD 10  PQ10 在一路上 去掉那个 在楼主的板子中都可以确认问题 点了

网友:
你没有看到PD10吗?你不觉得拿掉PD10更简单一些吗?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B:
如果D/C#为高电平也有可能使PQ71栅极变低呀?不拆PD10直接测量PU4-4角电压是不是更方便些?PR47电阻是不应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D/C#为高电平也有可能使PQ71栅极变低呀?不拆PD10直接测量PU4-4角电压是不是更方便些?PR47电阻是不应 ...

大哥我是觉得是ACOK没有正常发出才这样做的,这样就确定ACOK是正常的那么只有可能是下边的电路了。PR47本来就没有装啊,你没有看图片中的说明吗,D/C#本来就是高,要是为低电路就正常了。你没有看清就发评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茂案例跟着学习了 但是标题与案例不符吧 没见兄弟提到掉电的地方

我也买发现有提到说掉电啊~如果分析过程能够再详细一点就好了

网友:
为什么这种故障  我就是遇不到!!!!

网友:
如果是初学者很难听懂,没什么可值得学习的东西

网友C:
我也遇到了掉电的,待机0.032,按开机键你猜怎么着,电流成一路下掉,最后0.000V,怎么回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掉电的,待机0.032,按开机键你猜怎么着,电流成一路下掉,最后0.000V,怎么回事啊

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短路。。。。。。。。

如你所说,确实短路了,已修复

网友:
PU4的4脚是高电平吗?PQ10正常的工作状态是截止的是吗?还有就是楼主的照片再清楚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