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维修 待机 0.00 a

楼主(2014-08-15):
D:\Documents\Pictures\QQ截图20140814223946.png今天 接一联想 b460机器 待机0.00a  不触发,随即从迅维网 下载图纸,找到公共点测量对地阻值为0.02(我是用二极管档测 应该是压降吧 )。心中暗喜找到原因了,然后用烧鸡法看看那里发烫 限流 1a ,发现c688发烫 拆掉,测量 不短路了,然后加点还是0.00a。郁闷,那是怎么回事,难道隔离没过吗,然后看图找AC_OK 是低还是高电平,找到  Q30 的b极 看图分析 ,实测q30b极为低电平,Q30截止,Q36内部电阻无电流流过,无分压b级是19v Q36截止,19V电压经r410(200k) 和r411(100k)分压取得 6.3v电压 (我是这样计算的19/(200+100)*100=6.3)U50 应该导通,实测u50 G极是19v U50 是截止的。郁闷理论和现在怎么对不上呢。是不是u50的G极和S极击穿,导致G极是19v截止,然后换掉U50 ,加电0.01  实测U50 G极为6.3,按开机键,电流一路小跑,亮机  。本人没有经过系统的学过笔记本,写的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A:
本人很想去迅维系统学习一下 笔记本维修,我很想努力,希望老师加点积分

网友:
你一定会成功的

网友:
没有图,看不明白,,,

网友:
是不是51123开启信号那几个电阻不行了

网友:
指示灯那个位置C壳上面海绵弄掉不然还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很想去迅维系统学习一下 笔记本维修,我很想努力,希望老师加点积分

嗯 没有系统学过已经修好了
要是系统学习下 估计这个都是秒杀了
推荐你到迅维学习
下次发帖正确传图片 哦

网友:
把图上上,这样看起来更清楚。

网友:
修得很好,但有一点你那个算电压的公式是怎么推出来。19/(200+100)*100=6.3)如果加个图纸来剖析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这种机 一般都是51123那边腐蚀或者烧了 要么就是铁管

网友:
楼主上图啊,看的迷糊

网友:
是不是51123开启信号那几个电阻不行

网友:
这种机器秀兰掉了

网友:
电阻分压问题哈

网友:
发图可以按照这样来发

上传图片 详情查看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368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很想去迅维系统学习一下 笔记本维修,我很想努力,希望老师加点积分

欢迎。培训问题可以问我,我QQ1727176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