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腾达路由断电后自动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4-08-15):
路由器断电一段时间就恢复出厂设置,有遇到过的吗?新路由啊,我碰到好几个啦。

网友:
反正我是很久没有给客户安装路由器了。一般我们安装都用TP的,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tp我也没遇到过啊,可tp的客户嫌贵啊

网友:
还没碰到,是不是腾达的通病。

网友:
这个问题我有遇到过,还有打开网页的时候会进入192.168.0.1

网友:
升级下固件呗!去逛网找找!草根维修路由器

网友:
表示还没遇到过
顺便看看新头像

网友:
我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奇葩的事情,我买的路由器都是经过我自己硬改内存,刷写闪存的

网友:
路由器这个问题没有客人反映过

网友:
同样遇到过  但是没有合适的解决办法

网友:
  是不是腾达路由器都这样?  反正我们店里只麦TP -link的 ,还没遇到过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2014-09-16):
经常遇到,各品牌的都遇到过!!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第一次听说

网友:
固件进行升级应该会好吧

网友:
遇到过,直接换新,返厂了~

网友:
升固件看看。
还是这样子的话, 就返厂得了。

鉴定完毕!

网友(2014-10-27):
腾达和IPCOM都会这样的

网友:
下次碰到这种问题,得从这方面考虑了。

网友:
没遇到过,一直很好

网友:
你说的这个问题,搞这个行业六七年了,还从来没遇到过,可以问问厂家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这种情况,出的腾达也比较多